有没有朋友知道有极性信号指示灯,推荐下。

楼主(2013-03-07):
如题,最近项目需要,需采购有极性信号指示灯,在网上找了一下也没找到,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回复下我,谢了。

网友A:
发光管(LED)就是有极性的。

网友B:
一般的LED都有極性

网友C:
用在什么地方,不太清楚,LED灯珠可用于大多设备,仪表等方面

网友D:
LED本身是有极性的,在无极性发光器件上串个二极管也就有了极性。

网友E:
哈哈 春阳言之有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