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我的单片机再刚上电时读出存储器内的数据并显示

楼主(2013-03-07):
我的单片机再刚上电时读出存储器内的数据并显示,3秒后就不动了,好像单片机不工作了。
我把晶振换了。
还是不行。
请问什么原因。
请指点。
谢谢。

网友A:
信息量太少。。。

楼主:
正常是读出存储器内的数据并显示在数码管上。
现在在上电时读出存储器内的数据,并显示,值是正确的。
可是3秒后数码管的段全部点亮。不动了。
测试单片机和存储器都正常。
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B:
还是好好检查程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