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ccs5.3无法打开已存在项目中的源文件

楼主(2013-03-07):
使用ccs5.3,想打开从controlsuite中拷贝的文件,打开时报错如下“error retrieving content description for resource ‘/RAM_management_m3/RAM_management_m3.c'";工程项目窗口中.c、.lib文件前都有叹号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还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估计是没找到RAM_management_m3.c文件,一般是路径不对,或者版本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没找到RAM_management_m3.c文件,一般是路径不对,或者版本不对

谢谢!我是从controlsuite中直接拷贝到workspace下的,然后选择project->import exiting CCD eclipse Project,选择好文件夹后就直接点击完成;ccs5.3版本应该是支持F28M35x系列的芯片吧。

网友A:
ccs5.3版本应该是支持F28M35x系列的芯片吧

好像要加载.gel文件,没用过ccs5.3,没经验

楼主:
此问题已解决,直接将controlSUITE软件中的例程打开即可;若将controlSUITE软件中的例程拷出来的话,需要将相应的库文件、头文件和.cmd文件同时拷到相应的文件夹。

网友B(2016-10-27):
太有用,楼主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