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限流电路烧MOS管 帮看下

楼主(2013-03-07):
电路如下

楼主:
负载大于 3.5A时限制在3.5A输出,软件检测到电流大于3.2A 时切断MOS管10S然后导通在切断反复知道负载恢复,软件保护动作时间大概50ms,每次过流后MOS管就坏,不烫但是关不断了一直导通。(R7 = 0.13欧), 去掉Q1后 电流大于3.2A 靠软件保护MOS管还能正常开关。帮看下为什么会坏!谢了!

网友A:
准确的说,Q1和R7组成的电路是“限流电路”,不是“过流关断电路”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,因为负载短路时,该电路只是保证R7上的电压是0.6V,也就是电路中始终存在一个电流,大约0.6V/0.13ohm=4.6A,并但不能彻底关断MOS管。如果MOS管上的压降有24V,那么24V×4.6A的功耗可不小,难保不烧坏。

另外,请提问时不要有这么多错别字,这是对回答者最起码的尊重。

网友A:
MOS管烧坏了以后,可能失效形式就是DS极间短路,压降可能很小,所以反而不烫了,这就是你看到的现象。

楼主:
从硬件上看确实是限流电路,但是限流后软件会关断MOS管,就是限流大约50ms后,Soft_Con输出低电平Q5关断,从而使MOS管关断。过10S后soft_Con输出高电平导通MOS管此时如果还过流则硬件限流后软件保护。如此动作直到负载电流小于保护电流为止。

网友B:
104电容用在那里是个祸害吧。

这种电路最好是先仿真一下。这样能了解个大概。另外,保护动作时间可以先降低一点,没问题了再调整到你需要的动作时间。再者MOS管在保护动作时间内能承受的电流要远大于你需要通过的电流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