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复位引脚怎么用可靠

楼主(2013-03-07):
MCLR引脚仅仅做下载程序使用,单片机用内部复位。
这个引脚悬空可以吗?
怎么样设计可靠性最高?

网友A:
直接连到VDD最可靠

楼主:
论坛上很多帖子说还要加一个104,那不就是阻容外部复位电路了吗???

网友B:
10电阻上拉到VCC,并接一个104电容到地更好。

这个104电容用来防止MCLR脚上的尖峰干扰的,不是51那样的阻容复位。

PIC的MCLR就是不接,仅依靠VCC也是可以可靠复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