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交流电机SPWM变频控制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07):
做电动车类的交流电机控制器,使用SPWM方式的变频控制,当加速器采到底,如果升频很快,就会电流很大,电机还启动不起来,升频很慢的话,电机到正常速度很慢,要好几秒,第一个问题怎么提高升速速率。第二个问题,加速器来回踩时,怎么就处理由于降频带来的制动问题。第三个问题,回馈制动怎么把电流通过续流二极管返回电池。最后个问题,制动电流和过流的限制怎么处理呢。请专家,高手,大侠,爱好者,帮忙解答下,十分感谢

网友A:
貌似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~帮顶一下...等高手...

网友B:
第一个问题怎么提高升速速率。                   这好象不是问题, 很多设计本来就是凑最佳值, 你就调整一下, 取和折中吧.
第二个问题,加速器来回踩时,怎么就处理由于降频带来的制动问题。     这是必然也难处理的地方. 取个巧, 人为地减慢下降速度.
第三个问题,回馈制动怎么把电流通过续流二极管返回电池。  这不需要处理的. 因为功率管里的反向二极管就提供了这个通路.
最后个问题,制动电流和过流的限制怎么处理呢。            这才是整个系统最关键的问题. 好在电动车对电子刹车要求不过. 参照问题2处理,  过流的限制是整个系统的关键一关. 精确的电流采样和优化的控制算法来保证.

楼主:
谢谢版主,就是升速问题,取了很多值,要么起不来,要么就很慢升速,看了下别家公司做的,感觉升速好快。其他问题目前只能再试试,找找好的方法

楼主:
制动时,不用特意给续流管做回路进行反馈吗?

网友B:
升速问题, 要想升速快, 并不是你的频率变得快, 它的升速就快了. 你还要通过 V/F 适当调高电压.

楼主:
我起始补偿了,就是加速器踩到底,速度到达顶峰,至少要7S以上的时间,再怎么改变V/F也是反应慢,想要和直流电机那样类似的效果,感觉差的太远

楼主:
低频时升速还行,到高频感觉升速就好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低频时升速还行,到高频感觉升速就好慢

高频下,  电机工作在恒功率条件下, 由于输出扭矩不足, 提速能量是有影响的.

网友C:
有没有直线电机DSP控制的资料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频下,  电机工作在恒功率条件下, 由于输出扭矩不足, 提速能量是有影响的. ...

大哥,有没有什么简答的方法控制电流环的

网友B:
控制电流环, 业内普遍采用 PID 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控制电流环, 业内普遍采用 PID 方法

嗯,PID加滞环一般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控制电流环, 业内普遍采用 PID 方法

制动的控制也是控制降频速度吗?还有制动电流的限制,需要和哪些参数有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控制电流环, 业内普遍采用 PID 方法

自由制动和刹车制动,降频该怎么控制刚好呢

网友B:
减速:
停止供电而自由停车是个方法, 但往往降速太慢, 降速率受外界影响, 控制性不好. 大都不采用.
刹车制动是耗能制动. 而且跟启动刹车时的速度有关. 速度高时耗能很大. 所以通常在刹车的后端(速度较低时)采用.
降频降速可控制性比较好, 跟加减速可以采用相同的控制方法. 采用得比较多.
但是由于能量再生会引起高压. 控制上要特别留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