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 C#和C++选哪个好

楼主(2013-03-07):
对于上位机编程,或者从事单片机工作的长远角度考虑,哪种实用性更好。或者那种用得最多,一直准备着没下决定,求版主推荐,一旦选择就会**。小公司人员少,只有来二姨这儿求推荐了

网友A:
你们单位做上位机哪一方面?C#和C++各有长处,C#更加注重于软件工程的应用,各种设计模式的使用,C++则注重于实现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们单位做上位机哪一方面?C#和C++各有长处,C#更加注重于软件工程的应用,各种设计模式的使用,C++则注重 ...

就是上位机控制下位机,除了发送一些控制信息外,还要有一些存储记录功能,对一些操作进行记录,并随时可以查阅,修改记录或者按照记录从新运行,既然各有所长,哪那种更成熟些呢

网友A:
建议用C++吧,这个比较起来,可能更成熟些,毕竟那么多年了。
C#发布的较晚,但是微软对这个推行的比C++要多。

网友B:
c#吧 ,我们这里都用。

网友C:
你熟悉哪个用哪个,电子工程师毕竟不是软件工程师,想必你要写的上位机软件不会多么复杂。

网友D:
C#比较适合非软件专业的电工。

网友E:
c++啊,不需要考虑,c#是 “有点软”为了和java抗衡才推出的**肋,糖衣**弹,封装好了,但是只支持瘟到死平台。写底层也写不了。

网友F:
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,需要学一门写上位机的语言。有人说c++要难很多。
请问楼主的决定?

网友G:
“从事单片机工作的长远角度考虑”就选c++吧

网友H:
我就用C#
RS485 以太网
都是用C#

网友I:
抓阄来定就好……

网友J:
有同样矛盾

网友K:
我一直用VB,

网友L:
写普通的应用程序,用C#。
写驱动程序,用C,也可用C++

网友M:
C#学起来快点吧!

网友N:
我也在想着

网友O:
一个本就不太稳健的WINDOWS操作系统,加上一个臃肿的、不知道什么时候崩溃的.NET,不可能胜任多线程、多任务的数据采集。

能写几个按钮,实现简单的测试软件,那不算是程序员。年轻的电工们不要涉水太深,时间成本太大了,你的重点是C,不要舍本逐末搞什么++、#之类的,力争做个C的顶尖高手,这才是正道。

网友P:
引用 网友O:
一个本就不太稳健的WINDOWS操作系统,加上一个臃肿的、不知道什么时候崩溃的.NET,不可能胜任多线程、多任 ...

说得好  把C弄好了就不容易了

网友Q:
各有千秋,自己喜欢用那个就用那个。一般公司不会一概而论!

网友D:
微软的官网上,VB和C#用的是同一个教程,可见其相似度。

网友R:
c#吧,上位机不会太复杂。c++没有c#方便易学。

网友S(2018-12-11):
请假楼主大牛,请问C语言如何支持C++重载呢?

网友T:
我是没有碰过啊! 不敢碰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