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开关电源变压器初次级线圈的确定

楼主(2013-03-07):
用uc2842加irf325做一个输出六路的开关电源。输入是12v,输出27v。想请教大神如何确定初级线圈的匝数以及初级和次级的匝数比。磁芯是EC41。先说声谢谢!

楼主:
输出电流能到1A多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关电源元件有哪些?

芯片用uc2842,开关管用irf3205,输入12v,输出27伏,带反馈。磁芯用EC41

楼主:
求大神来指点

网友B:
看看变压器设计和开关电源方面的书吧,匝数和电感量、功率、变压器绕线窗口面积等很多因素相关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

网友C:
到电源网http://bbs.**/去看看,那大神多了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