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模块电源外壳温度

楼主(2013-03-07):
电源的温升是衡量产品温度与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标准,在近期跟客户的沟通中,也发现很多研发工程师对电源的外壳温度比较关注,但大多都是直接用手触摸模块外壳来评判其好坏,这存在着一定的误差,主要是因为人体对不同载体的温度敏感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金属发热体,当其温度到达60度时人体基本就承受不住,但塑料发热体手可以承受更高的温度,所以评判电源外壳温度,请采用专业的仪器设备测量。

网友A:
不专业的人才会用手来测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专业的人才会用手来测量。

不能说不专业,只是一般研发工程师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---省时,也可以对不同品牌的模块做一个对比。只能说这样是初步的检测,得不到完全准确的数据。

网友B:
只能这样说,省时省事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的测量仪器才能出专业的产品!

网友C:
一般情况,客户都会直接使用手去触摸来大概判断电源外壳温度,但是如客户对这方面要求很严的话,建议最好采用专业的仪器设备测量。

网友D:
一些资料表明电子元器件,温度每上升2℃,可靠性就会降低10%,当温升50℃时的寿命只有温升为25℃时的1/6。

楼主可以解释一下电源温升与可靠性的关系吗?我看楼主可以适当的延伸一下!

网友E:
这里有两个问题:
1、用手摸确实可以省时,当手触摸时都觉得不烫手,恭喜,这种情况下,工程师会认为产品性能上、功耗,散热都非常好;但当烫手时,一般工程师会觉得产品温度较高,但是实际上产品是完全可以承受这一温度的,就像楼主所说的60度就烫手,这时就需要专业的测温仪器进行测量了。其实,同一个温度,由于不同的材质对手的损伤程度是不一样的,所以金属盒塑料,陶瓷等给人的烫伤触觉是不同的
2、据我所知,专业的测温仪器一般都较贵,我之前使用过的红外线测温仪,都需要几万块,这也是钱啊,所以难免工程师都会用手去摸。

网友B:
是的啊,专业的仪器,热电偶也贵的啊!

网友F:
哈哈哈~我以前用热成像仪~

网友G:
对阿,手摸一下,很直接。

网友H:
我想知道客户使用时会用专业的测温仪进行测试吗?

网友I:
用热成像仪,还能拍照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