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半桥电路高压管热,原边波形异常

楼主(2013-03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:
你把你图片里面的那些方波驱除掉
然后把那些圆弧排列紧密一点 ,那些圆弧就刚好像正弦波

现在你知道怎么做了么??

楼主:
好像是变压器漏感引起的谐振,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去除啊,重新绕了个变压器也是一样的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是后面电感之前的电容引起的,去掉就好了,现在就是毛刺大了点

网友A(2013-05-25):
哈!按下葫芦浮起了瓢!…

网友B(2014-11-21):
引用 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是后面电感之前的电容引起的,去掉就好了,现在就是毛刺大了点 ...

楼主能请教下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吗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下面是我的输出波形。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,QQ微信电话都行,我的QQ:5768321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