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注全部器件后,为什么变成这样

楼主(2013-03-07):
继电器被自动修改了。请问这个要怎么设置?

网友A:
重新标注器件,你选项里面 保留原件前缀 勾上 只排列1234

网友A:
另外,有选择要略过的字符你输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新标注器件,你选项里面 保留原件前缀 勾上 只排列1234

我用的是ALTIUM,保留原件前缀在哪?

网友A:
AD不是很熟悉 你自己摸索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不是很熟悉 你自己摸索下

试了好多种。。除非自己注释。。

网友B:
你要把元器件先置为“?”然后在自动编号。自动编号是累计编号的,如果你之前到了100,那么他是从101开始编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把元器件先置为“?”然后在自动编号。自动编号是累计编号的,如果你之前到了100,那么他是从101开始编 ...

我已经全部复位掉了。然后全部标号的。

网友C:
同一组继电器的多个子零件要添加一个相同属性值,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