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PLAB IDE v8.90调试PIC16F1939

楼主(2013-03-07):
用MPLAB IDE v8.90调试PIC16F1939
总连不上
而MPLAB IDE v8.87则可

网友A:
怎么说呢,v8.60对ICD2支持也不好,目前我是用v8.87!

网友B(2013-05-30):
我用MPLAB IDE8.91,调试16F88,调试器是PICKIT3,  连接顺利。调试也没啥问题

网友:
还连不上吗

网友C:
一般来说,Microchip的中低档MCU,用PICKit3是最好的调试工具;ICD2属于被淘汰的工具,不建议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