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00W,220V电机的控制

楼主(2013-03-07):
电机1500W,220V电机。
控制其正反转,用继电器可以吗,电流6.8A,打算买10A的,光耦+三极管实现对继电器的控制。

这么大的电流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靠。请大家帮忙点评一下。

网友A:
可以用接触器,通过控制其线圈,控制接触器

网友B:
继电器至少换16A的 30A
否则启动瞬间大电流,触点粘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接触器,通过控制其线圈,控制接触器

指的是交流接触器吧,价格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继电器至少换16A的 30A
否则启动瞬间大电流,触点粘连

这个我考虑下。
此外,控制方式可靠吗 光耦+三极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指的是交流接触器吧,价格高啊

是交流接触器,国产的价格不高,几十左右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交流接触器,国产的价格不高,几十左右吧

如果继电器能解决,还是用继电器,价格和体积都有差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继电器至少换16A的 30A
否则启动瞬间大电流,触点粘连

这个电流是不是 1500/220    * 1.414.瞬间电流不到9A吧

网友B:
30A的还不一定保险呢,
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电机瞬间启动电流是多少?
一般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的2-5倍

楼主:
我控制电机反转、正传的端口,而不是电机启动的电源。
具体电机方向引脚的电流是不是要问电机厂家?

楼主:
交流接触器,也是用三极管驱动吗?

网友C:
如果对正反转的时间要求不高,可以用继电器的。另外,一种方案是用固态继电器(可控硅),通过判断交流电压的过零点,接通可控硅,可以减少电流冲击。

楼主:
额定电流6.8A,瞬间电流2-5倍。

如果是2-5倍,继电器控制可靠性高吗?
在可靠性的基础上才能考虑成本。

网友D:
可以考虑用MOSFET,无触点,寿命长!

网友E:
首选 可控硅和接触器 保险一点。

网友F:
如果经常启动,建议用变频器或专门的软起动器,现在价格已经很便宜了。

网友G:
最好别用继电器,容易打火影响其他电子器件。

楼主:
继电器+交流接触器,这个方案如何?

网友H:
爱坏,用MOS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继电器+交流接触器,这个方案如何?

这个方案最可靠!

网友I:
如果是在断电状态切换电容达到正反转控制,可以用15A的继电器控制。但是必须保证正反转是在断电时切换,继电器反应时间也要计算好。

网友J:
本人从事力矩电机控制多年;有系列产品和技术支持!QQ;2395124801

网友K:
继电器要在触点上加阻容吸收,否则打火严重。

网友L:
应该有专门的控制板,买一块现成的吧

网友M:
建议用接触器,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线圈通断,,,

网友N:
建议你选择接触器来控制。电流可以选择20A左右的

楼主:
成本敏感,否则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可靠的方式。

网友O:
1500W的电机正反转切换时间也要注意,否则系统很不稳定,打火也厉害的,一般还要注意接地保护,触电保护,有次做的是在线上加互感器来判断电机的工作状态,如果电流过大,硬件切断电路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流是不是 1500/220    * 1.414.瞬间电流不到9A吧

启动电流是非常大的,取决于电机绕组的感抗,和直流电阻。你那个公式,是正常运转后的电流公式。

楼主:
双向可控硅,如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