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续流二极管选型

楼主(2013-03-07):
继电器线圈电压为24V,二极管有:IN4007、FR107、IN4148、IN5819等等,
普通整流二极管、快恢复二极管、肖特基二极管这三类要怎么选择,,

网友A:
普通管就行了

网友B:
不考虑成本,当然快速肖特基比较好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考虑成本,当然快速肖特基比较好。

好在哪里?

网友C:
续流二极管决定了继电器控制信号的单向性,若双向信号则不能用续流二极管。

网友D:
用4007 4148 就可以了

网友E:
4148就好啦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续流二极管决定了继电器控制信号的单向性,若双向信号则不能用续流二极管。 ...

貌似楼主说的是并联在线圈上的,不是跨接在触点上的:lol

网友G:
我用的是FR107,效果不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貌似楼主说的是并联在线圈上的,不是跨接在触点上的

多谢大侠!
   续流二极管应该是在继电器的控制端形成一个类似IC内部PIN双向保护二极管的结构,从而使继电器内部线圈的感应能量得到释放。触点一般是没接保护二极管的,我理解错误了。

网友F:
客气啥,楼主说的二极管是直流驱动的继电器在线圈断电的时刻,泄放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的东西

“续流二极管应该是在继电器的控制端形成一个类似IC内部PIN双向保护二极管的结构”这个说法太过分了【真的】!

我感觉您是尖端科技学多了,反而忘记了最基础的电感的自感效应及处理方式,这个电路保护的是继电器线圈的驱动电路;

其实泄放的电动势方向是固定的,就是相反于继电器线圈的驱动电压,泄放是单向的,OK?

继电器触点两端使用二极管,是没有用的,触点之间物理断开了,二极管做神马用?

网友H(2015-07-05):
续流二极管型号 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的呢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续流二极管型号 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的呢

1、二极管反向耐压大于继电器绕组工作电压。
2、二极管正向峰值电流大于继电器绕组工作电流。

网友J:
如果,关断时,对电路糸统有影响的,表示续流管选择不当,散发出大良,长时间的幅射或传导干扰,应选用超快速的二极管,消特基管也是不错的选择,不过耐压有点低。

网友K:
继电器并联的二极管,不是什么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,由于继电器线圈的是感性负载,作用是吸收驱动三极管在断开时继电器线圈的自感电压,根据楞次定律,电感上的电流在减小时,会产生一个自感电压,这个电压的方向是正电源端为负,驱动管集电极为正,这个电压会击穿三极管,所以在继电器上并联一个吸收二极管,吸收这个自感电压。你的继电器24v,这几个都可以用的,用4148就行了。不知道你说的续流二极管是不是并联在继电器控制线圈上的二极管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如果,关断时,对电路糸统有影响的,表示续流管选择不当,散发出大良,长时间的幅射或传导干扰,应选用超快 ...

二楼Lgz2006已经说过:“普通管就行了”。
我也认为,根本没有必要选择快速二极管。
15楼oldzhang也说:“继电器并联的二极管,不是什么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”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二楼Lgz2006已经说过:“普通管就行了”。
我也认为,根本没有必要选择快速二极管。
15楼oldzhang也说: ...

很有必要,本人在一个项目中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大功率的继电器在关断时会引发糸统的问题,换了大功率,TVS管才解决的.其实能量的放掉不是瞬间的,持续的高频振荡.外部电压续流高一点有助于快速放完.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二楼Lgz2006已经说过:“普通管就行了”。
我也认为,根本没有必要选择快速二极管。
15楼oldzhang也说: ...

如果站在糸统层面上不会这么简单下结论.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很有必要,本人在一个项目中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大功率的继电器在关断时会引发糸统的问题,换了大功率,TVS管才 ...

还是请Lgz2006回复吧。
@Lgz2006

网友A:
如果更多考虑
第一,电路ms级以下时间参数对机械触点影响给予忽略
第二,即便是1N4000反向恢复时间也远低于ms,正向导通时间更小
第三,驱动管极间电容,继电器寄生电容足以使高速二极管无用武之地
第四,电感储能的消耗主要依靠饶组电阻,一般处于过阻尼状态

所谓漏感(尚不完全清楚17楼所指)影响(若有的话)的消除,依靠分布电容和阻尼管接入位置解决
所谓高频振荡怎么能轻易发生到可觉察可影响的程度
所谓系统问题还要考虑些什么

手机版不能接受@信息

网友L:
zyj9490 遇到的问题比较有意思。。

“大功率的继电器在关断时会引发糸统的问题,换了大功率,TVS管才解决的.其实能量的放掉不是瞬间的,持续的高频振荡.外部电压续流高一点有助于快速放完.”

按常识考虑,大功率的继电器,线圈电感较大,电阻稍小,需要选择电流比较大的续流二极管。

zyj9490 提到选择了TVS,应该不是双向TVS吧?看不出TVS的正向参数与一般二极管有多大差异。。

双向,

网友K:
看不出TVS的正向参数与一般二极管有多大差异
楼上说的有道理。
这里的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上的二极管是正向应用,TVS作用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?
是不是TVS在当做二极管正向应用时,还有什么好于二极管的性能?
不过实话说,我最害怕用继电器,是继电器的触点抖动让我害怕,我做的系统因为触点接通瞬间的抖动,害的系统都乱套了,当然那个继电器控制的是220v的通断,在低压小电流继电器中,抖动干扰很小的,其原因很简单,就是继电器的触点从断开状态运动到接触状态,在接触的瞬间因碰撞会弹开,然后再接通,称为抖动(只有完全非弹性碰撞才不会弹开),触点的这个抖动会产生严重的干扰。
在以后的设计中,我尽量使用过0触发的可控硅,即使不过0触发的可控硅,也不会产生类似继电器触点的开关抖动。

网友A:
zyj9490并未说出迂到什么具体问题

网友M:
引用 网友I:
二楼Lgz2006已经说过:“普通管就行了”。
我也认为,根本没有必要选择快速二极管。
15楼oldzhang也说: ...

在钳位电压不损坏其他器件的情况下,前卫电压越大续流过程越快
所以应该普通股续流效果最好,肖特基应该最差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更多考虑
第一,电路ms级以下时间参数对机械触点影响给予忽略
第二,即便是1N4000反向恢复时间也远低于 ...

继电器驱动应该是肖特基最差,普通效果最好

网友M:
引用 网友K:
楼上说的有道理。
这里的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上的二极管是正向应用,TVS作用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?
是不是TVS在 ...

TVS泄放最快,其次是普通管子,肖特基泄放最慢

网友J:
实际问题是,每继电器断开时,糸统就复位。这是个很大的继电器,100*30*40(L*W*H)的继电器,单位是MM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J:
很有必要,本人在一个项目中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大功率的继电器在关断时会引发糸统的问题,换了大功率,TVS管才 ...

是因为你的TVS的钳位电压高,泄放更快

支持这观点。

网友L:
果然是双向TVS。那么振铃是难免的了。。

如果使用的是TVS(双向),反电动势必然会导致TVS不断的导通、关闭,直至线圈两端电压低于钳位电压。这期间存在较高频率的振荡。

仿真了下,发现点问题,还请解疑:
1、TVS动作虽然快,但钳位动作开始时,线圈两端电压非常高。
2、同普通的整流二极管相比,电流衰减快。第一次钳位动作结束后,电流基本就衰减没了。。问题是还存在振铃。。

之后在TVS(线圈两端)并联一小电容(与使用续流二极管一样),发现TVS失去了作用。。

嗯,只是仿真,没条件做实验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N:
應該要限制放電的電流量,自然會降低幅射干擾。而且在繼電器線圈周圍要有鋪地丶包地線。 ...

电流峰值是确定值
继电器续流是消耗储能,主要目的是限制反峰电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N:
這個我知道。限制電壓和電流兩者兼顧,才可避免9490所言情況。

"散发出大良,长时间的幅射或传导干扰,应选用超快速的二极管"
"大功率的继电器在关断时会引发糸统的问题,换了大功率,TVS管才解决的"

9490所举例的描述,从原理看逻辑不合,只能视为电视剧场景
那么您以剧情为假想问题解决方案也就没多少谱了——譬如:续接電流不会被限制;反峰電壓只会因釆用TVS而增大

反峰電壓只会因釆用TVS而增大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"散发出大良,长时间的幅射或传导干扰,应选用超快速的二极管"
"大功率的继电器在关断时会引发糸统的问题 ...

通过更换合适的TVS的型号,就可以解决干扰的问题。这是工程实例。且是多个资深人员验证的结果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J:
通过更换合适的TVS的型号,就可以解决干扰的问题。这是工程实例。且是多个资深人员验证的结果。 ...

您能就此做个原理分析么
因为您提到了“漏感”,还把TVS和肖特基拉到一起与普通管PK,不由心生疑惑

早在已更改,看了你的回复,才发现这个错误,已更改。
这是我的口误,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您能就此做个原理分析么
因为您提到了“漏感”,还把TVS和肖特基拉到一起与普通管PK,不由心生疑惑 ...

首先声明,在常规的继电器(小功率)用整流管绝对没问题,其次:用到大功率继电器(在控制端用高电压大电流),必须降低磁复位时间,及快速作出响应,在关断时,二极管因半导体机制原因,(绝非一个并联电容能模拟的)有一个纯延迟时间,(可以看凌力特有一段视频对续流管的解说及选型,JIMS讲),会产生高压,功率越大,幅度越大,对糸统的影响越大,这段高频很多)。限位电位选得大点,能量放掉越快,把能量放在TVS上。电压,时间的综合结果。

必须的, 松下的EV高压继电器明确说明不建议用二极管,可以用TVS甚至是电阻

网友A:
"限位电位选得大点,能量放掉越快,把能量放在TVS上。"
赞同。
不过此时更易大幅度产生振荡辐射干扰
另外少有需要继电器更快泄放储能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"限位电位选得大点,能量放掉越快,把能量放在TVS上。"
赞同。
不过此时更易大幅度产生振荡辐射干扰

这个本来是时间和强度二者一起的结果,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"限位电位选得大点,能量放掉越快,把能量放在TVS上。"
赞同。
不过此时更易大幅度产生振荡辐射干扰

如果是高压继电器,必须尽量少关断时间,用二极管并不能快速关断 可能会产生继电器拉忽
这时最好用TVS甚至是电阻都可以

没有的事。

网友O:
才刚到点上....

网友O:
这说明,做“系统”的和“维修工”还是有本质差别的。

这是我这几年来做咨询所得滴体会....

网友A:
那个瞎了眼的才会找一个卖嘴的做咨询
自个做梦呐

可能是农村养鸡厂得,咨询他灯泡怎么接,水表怎么装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M:
如果是高压继电器,必须尽量少关断时间,用二极管并不能快速关断 可能会产生继电器拉忽
这时最好用TVS甚 ...

不知道这个“高压继电器”是指哪儿高压,“继电器拉忽”是发生在哪个部位
总之,我对某些特例没有经验,不妨拿来共享

但如果是低压继电器我赞同你的说法,普通管就行,用肖特基一点必要都没有,反而更差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这个“高压继电器”是指哪儿高压,“继电器拉忽”是发生在哪个部位
总之,我对某些特例没有经验, ...

就说电动车上的高压继电器吧,纯电动至少有个三四百V吧,峰值电流也得有两三百A吧
夸张点说,如果继电器一点点的闭合就容易损坏继电器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M:
就说电动车上的高压继电器吧,纯电动至少有个三四百V吧,峰值电流也得有两三百A吧
夸张点说,如果继电器 ...

噢,这种继电器是什么管驱动,什么管续流的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噢,这种继电器是什么管驱动,什么管续流的

驱动电流不大,一般都能驱
松下的EV200或以上是建议用TVS或者是电阻吧,
如果你的驱动一般能抗住甚至都不用续流管吧

网友A:
说得好,继续学习
改用肖特基也能达到目的吗
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抗系统干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O:
才刚到点上....

别装懂
你说说看,都说到什点儿上了

网友A:
继电器线圈电压为24V,二极管有:IN4007、FR107、IN4148、IN5819等等,
普通整流二极管、快恢复二极管、肖特基二极管这三类要怎么选择,,
沙发 Lgz2006 只看他

网友(2013-03-07):
普通管就行了

受19邀请,本就沙发观点与不同意见要点做一说明性回复,引来一些与主题不扣或矛盾的言说
作一个总结性回复
1.当需要储能尽快泄放,并不忌讳干扰和反压时,可用TVS甚至空开
2.相反地,若希望的是最平稳的储能泄放,而不在意持续时间,则用肖特基
3.对于没有特别要求的普通控制应用,4148,4000就足够应付
4.不要指望续流电路能改善触点控制电器的断开速度

网友O(2015-07-07):
装得还真快,不过这句

4.不要指望续流电路能改善触点控制电器的断开速度

是废话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O:
装得还真快,不过这句

老抽,装什么*,你说句有用的看看,转载百度也行

网友K:
讨论否跑题了,楼主的目的是:
继电器线圈电压为24V,二极管有:IN4007、FR107、IN4148、IN5819等等,
普通整流二极管、快恢复二极管、肖特基二极管这三类要怎么选择,

楼主能问这个问题,估计也是个新手,跑题的讨论,会让楼主有头雾水,没有头绪的。
24v继电器,控制断开时可能反压上百伏,加了二极管(比如1N4148),能保护驱动三极管不被击穿。
那位如果有大功率继电器控制的范例,可以另写帖子。以后也好搜到。

网友A:
只是为了滤除噪声
其实50楼之1之2并非严肃之言——实际中没有这2种可能,只为说明差异做个比较而已,包括之4,因为噪音太大
(楼上老zhang好像被噪声干扰到了)

这个老抽,虽说是半路出家,却也聪明十分——每每遇到有意义技术贴,都能从中汲取养分,赞一个

网友P(2015-11-03):
引用 网友J:
很有必要,本人在一个项目中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大功率的继电器在关断时会引发糸统的问题,换了大功率,TVS管才 ...

请问电压正极那一端是不是也会有瞬时高电压,加1n4007做续流

网友J:
是的,这是电路等效模型无法描述的状态。http://www.**STATIC/SITE/eetc_video_Linear_JimWilliams_201011.htm,可以参考这个名家的经验。这是EET-CHINA的网站的内容。http://www.linear.com.cn/solutio ... p;utm_campaign=ETAC

网友Q:
很热闹啊,一个续流二极管还这么讲究;
那驱动的三极管是不是也得用高速、低饱和电压的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