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103F3无法使用SWIM烧写程式

楼主(2013-03-07):
如图所以  STM8单片机 STM8S103F3 工作在5V下 使用ST LINK 插入SWIM接口
通过STVP烧写程序失败    大概是什么原因呢?  是不是ST LINK不支持5V?
第一次读熔丝位成功后就再也无法连接了。

网友A:
肯定是楼主哪里没处理好,STLINK 支持 5V 的,顺便贴一个我刚做出来的 ST-LINK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

网友B:
主要还是虚焊  或者是软件设置问题  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 呵呵

网友B:
楼主  建议你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讲一下   这样方便大家共同学习   呵呵   顶一个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?

保证硬件接好;供好电;软件保证最新版。。。肯定就没问题了

网友D(2014-03-21):
楼主,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前面下的好好的,突然烧一块单片机,下载软件就死机了,关掉再开,就提示无法连接,怎么解决

网友E(2014-12-22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

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呀

记得后来好像是用SWIM直接给单片机单独供电就OK了

网友F(2015-01-23):
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,用的ST LINK 3.3V供电,焊了两块都烧不进去

网友G(2017-02-23):
我也是用3.3V  ,PCB做好之后就是烧录不进去。求楼主指点呀,3.3V给到MCU供电已经测过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G:
在线等呀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记得后来好像是用SWIM直接给单片机单独供电就OK了

我的也是用  ST-LINK V2 ,利用它给MCU 供电的(3.3V),但是就是程序烧录文件也可以读取的到,就是烧录到MCU时候,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错误呀。求楼主指点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的也是用  ST-LINK V2 ,利用它给MCU 供电的(3.3V),但是就是程序烧录文件也可以读取的到,就是烧录 ...

升级一下烧录软件STVP ,产品用外部电源单独供电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升级一下烧录软件STVP ,产品用外部电源单独供电。

多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