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指点:音频输出与功放之间隔离的问题。

楼主(2013-03-07):
我用A8处理器,输出音频数字信号,经过音频编解码芯片,输出模拟信号。这之前是5v电源。
后边是12v电源给功放供电,驱动5w的喇叭。
这两路电源要求完全隔离,不能共地。

Question:怎么实现完全隔离,信号传输不受损啊?音频变压器?还是线性光耦呢?

网友A:
变压器隔离啊

楼主:
这个变压器除了功率还有什么要求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变压器除了功率还有什么要求吗?

频率响应

网友C:
做了N年电路,你这样的情况不需要完全隔离,单点接地就行,如果有干扰考虑AGND和DGND加磁珠隔离下就行了。

网友D:
楼上正解……

网友E:
频率低的话有光耦,频率高的建议用变压器

网友F:
用线性光耦满足不了动态需求,用变压器则通频带带宽不足,都不是高保真的设计,正确的办法是在数字输出部份隔离,数模转换和后级音频放大部份采用共地设计。事实上就算不隔离,楼主的系统只要设计到位,一样可以实现高保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线性光耦满足不了动态需求,用变压器则通频带带宽不足,都不是高保真的设计,正确的办法是在数字输出部份 ...

谢谢chunyang老师指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做了N年电路,你这样的情况不需要完全隔离,单点接地就行,如果有干扰考虑AGND和DGND加磁珠隔离下就行了。 ...

我用的是本安隔爆电源,有两路供电,但是这两路供电绝对不可以有电气连接,所以不能用磁珠或者零欧电阻,或者电感。并不是为了抗干扰,是为了安全考虑。但是一路供电又不能满足功率要求,所以必须分开供电,然后隔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频率低的话有光耦,频率高的建议用变压器

就是音频范围呢。20hz-20khz

网友G:
隔离器件适合传输数字信号而非模似信号, 把解码器放到功放一侧, 通过高速光偶与A8联接

网友G:
一定要在模似信号上隔离的话, 建议用调频收音机方案, 成本十来块钱以内, 接收/发射IC都是白菜梆子的价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一定要在模似信号上隔离的话, 建议用调频收音机方案, 成本十来块钱以内, 接收/发射IC都是白菜梆子的价 ...

好的,明白了,谢谢蚂蚁老师。

网友H:
功率输出可以考虑用变压器隔离,在变压器设计方面注意在变压器结构,铁心材质的选择。可以参考下发烧胆机的输出变压器设计。胆机的输出就是用变压器做阻抗匹配,相当于隔离,但效果仍然非常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功率输出可以考虑用变压器隔离,在变压器设计方面注意在变压器结构,铁心材质的选择。可以参考下发烧胆机的 ...

好的,谢谢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