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我的HPF高通滤波器电路,运放总是烧坏,求助!!

楼主(2013-03-07):
最近在调试一个二阶高通滤波器电路,如图中的黄色实线框内,参数都是自己计算的Fc=30Hz,增益Ka=1+R18/R19=2(R18=R19=20K),Q = 1/(3-K) =1,其中R16=R17=R=20K,C14=C25=0.22uF,运放用的是ADA4096,单位增益带宽550KHz,失调电压典型值35uV,偏置电流10nA。现在的情况是,运放总是被烧坏,怀疑是运放振荡了(我之前从未见过运放振荡,对振荡的理解也不是很深,惭愧)。

   调试现象是这样的:
断开HPF的前级输入,单独测试HPF电路。上电后,没给输入信号的情况下,用示波器测HPF输出,发现有类似被电源电压(+-8V)的削顶的弦波,频率稳定,波形稳定。然后,打算用信号源(函数发生器)给电路提供输入,在信号源关闭输出的情况下,只将信号源的探头接到电路的输入脚上(这时接地夹并未接入电路),然后片子马上就发烫,然后就烧掉了。
已经烧掉三块片子了,都是一样的情况。而且同一块片子,用来搭个放大电路都是能正常工作的,然后接成HPF电路,一上电,就是上面那种情况了。
电路没有经过仿真,因为之前调低通滤波电路,也是直接根据公式算参数值,调试非常顺利,LPF实际参数和理论值非常接近。所以HPF我是也根据之前设计LPF的方法来做的。
实在想不通了,模电没学好,振荡理解也不深,惭愧,振荡真的会导致片子烧掉?如果真的是振荡导致片子烧掉,如何解决呢?修改HPF的参数?或者换个运放?或者有其他方法?求高手们指点,感激不尽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A:
上电后,没给输入信号的情况下,用示波器测HPF输出,发现有类似被电源电压(+-8V)的削顶的弦波,频率稳定,波形稳定。

这就已经不对了, 这已经是幅度极大的自激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电后,没给输入信号的情况下,用示波器测HPF输出,发现有类似被电源电压(+-8V)的削顶的弦波,频率稳定 ...

恩,那怎么解决呢?修改滤波器电阻,电容值可以吗,:L。。可能还要牺牲几块片子,来试一下:(

网友A:
不应该作无谓的牺牲的.
首先, 静态就有问题, 输入电路, pcb 布线, 电阻电容器件问题都有可能. 首先要解除这个自激因素, 再加信号.
加信号也应该先可靠连接地线, 再接上信号的.

网友B:
个人觉得是运放的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对  从而导致运放很容易产生自激震荡  导致片子烧毁  合理调整运放外部电阻电容的参数  避免出现自激震荡

网友C:
先看看设计电路满足自激震荡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应该作无谓的牺牲的.
首先, 静态就有问题, 输入电路, pcb 布线, 电阻电容器件问题都有可能. 首先要解除这 ...

恩,我按照你的思路,先解决静态问题。将滤波器的增益设为K=1.5,或K=1(跟随器)时,电路正常工作了。看来就是K值设置不当,导致电路自激震荡了,不过原理上K<3即可避免震荡,但是现在是K=2,电路就震荡了。不过终究是找到原因了,谢谢各位了!!:kiss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个人觉得是运放的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对  从而导致运放很容易产生自激震荡  导致片子烧毁  合理调整运放外部电 ...

将滤波器的增益设为K=1.5,或K=1(跟随器)时,电路正常工作了。看来就是K值设置不当,导致电路自激震荡了,不过原理上K<3即可避免震荡,但是现在是K=2,电路就震荡了。不过终究是找到原因了,谢谢各位了!!

网友D:
片子很多时候可能买到的是假货  这个必须要考虑   技术手册和芯片可能不匹配  这个需要考虑进去

楼主(2013-07-12):
引用 网友D:
片子很多时候可能买到的是假货  这个必须要考虑   技术手册和芯片可能不匹配  这个需要考虑进去 ...

“技术手册和芯片可能不匹配”,恩,以后会注意这个问题,谢谢了

网友E:
问题解决了就好    楼主   顶一个  很不错   有时间  需要好好琢磨琢磨   不错哦

网友F:
帮楼主顶一个   希望你早点解决这问题   顶一个

网友B:
问题在大家的讨论中解决了   不错   这样才是论坛的作用

网友G:
呵呵   看看楼主的技术资料    很不错   有时间   需要好好学一学   不错   顶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