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对负载进行开路,短路检测

楼主(2013-03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在回路中串一个电流的采样电阻,将取得的信号电压通过一个窗口比较器。

楼主:
要求通电,断电状态,判断电磁铁的开路/短路,以下6种状态,后面4种需要检测出来,前面两种为正常
1.断电,正常
2.通电,正常
3.通电,开路
4.通电,短路(保险丝熔断后,可以理解为开路)
5.断电,开路
6.断电,短路

网友B:
用采样电阻或电流型霍尔传感器即可。

网友C:
通电情况好检测,断电怎么检测啊。。。

楼主:
昨天折腾一天,已经通过仿真
用两组常开常闭继电器,COM1,COM2端接电磁铁,通电/断电状态分别跳到不同的检测电路
通电时,串联一采样电阻,检测其电压
断电时,与通电一样,串联另外两个采样电阻,同时注入的电压降低到3.3V,这样不会使电磁铁动作,

所有采样电压用LM339比较,驱动光耦

网友D:
阻抗检测。除了通、断电(这时候电感起很大作用)时的短时间外,稳态时其上面的电流与电压成正比,也就是说其阻抗基本保持不变(受温度影响会有少许变化)。所以可以用电桥平衡的方法测试,接近平衡时正常,向一边偏时开路,向另一边偏时短路。设置一定的容差范围,那么还可以判断一定范围内的局部短路等故障。

网友E:
24V,40MA,内阻相当大了,加上拉电阻获得小电流测量AD即可

如果是24V,40A就得有另外的测试方法,

我就做过24V,5到40A的负载时时 监控(短路或开路)

网友F(2016-09-05):
楼主你好,我也需要对继电器做一个检测电路,能否详细说明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