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 帮忙接下问题,小弟不才

楼主(2013-03-07):
仪表三相三线接法  用AD测得Uab Ubc 怎么去算Uac? 用AD测得 Ia Ic 怎么算的 Ib?  谢谢

网友A:
最土的办法就是画矢量图

网友B:
这个好像是算不出来的啊,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久,电流是一定不行的。

网友C:
Uac=Uab-Ubc
Ic= -(Ia+Ib)

AD的值按照相同采样时刻,每个时刻直接用上面的公式计算。
假设原来Uab有10000个采样值,你算出来的Uac也是10000个值,每一个Uac的值=Uab的采样值-Ubc的采样值。
等于你有10000个Uab采样值,10000个Ubc采样值,10000个Uac采样值,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就可以得到Uab,Ubc,Uac。

如果你只有Uab,Ubc的有效值或幅值,不能算出Uac。
如果你有Uab,Ubc的有效值或幅值以及相位差,可以用向量计算出Uac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Uac=Uab-Ubc
Ic= -(Ia+Ib)

完全错,不光是A,B,C相有电流,可以N线也有电流的。所以是算不出来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完全错,不光是A,B,C相有电流,可以N线也有电流的。所以是算不出来的。 ...

LZ已经说了是三相三线制,没有N线

网友D:
是的,测量这个是有一个前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