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直流电机PWM调速

楼主(2013-03-07):
请问各位师父,PWM的占空比怎么与电机的转速对应起来呢??  也就是PWM输出的平均电压与转速的关系

网友A:
根据电机额定电压和额定转速来计算占空比的,比如电机电压12V,转速3000转。如果加占空比为百分之五十12V电源,这转速极为1500转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电机额定电压和额定转速来计算占空比的,比如电机电压12V,转速3000转。如果加占空比为百分之五十12V电 ...

您好,电机的电压与转速是按比例关系的么??

网友B:
应该这么说吧, 在轻载条件下, 电机的电压与转速有近似的比例关系.
至于 无刷电机, 那么还跟控制器有很大关系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这么说吧, 在轻载条件下, 电机的电压与转速有近似的比例关系.
至于 无刷电机, 那么还跟控制器有很大关 ...

那我应该怎么控制无刷直流电机转速呢???

网友B:
比较好的方式,   闭环控制
无刷电机的控制器是能够直接给出准确的转速的

网友C:
主控设备给驱动器一个转速设定值,驱动根据传感器测得的转速自动调整PWM占空比,最后转速稳定在设定值

网友D:
转速是测量出来的

网友D:
控制就是测量一个速度A,需要速度B,B大于A,那么你增加占空比,然后再测量速度,直到满足你要求。
实际你就是有目的有经验的试探出一个占空比来

网友E(2013-06-27):
具体大家都用什么电路来给定电机速度。闭环控制还需要什么电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