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1] STM32L1 咋ISP不能用呢!

楼主(2013-03-07):
好像读取不了芯片信息

网友A:
首先查一查  硬件电路  看看是否有问题  主要查一查 接口线序   以及焊接是否可靠

网友A:
另外仔细查一查  烧写软件  是否设置错误  基本就这些问题   没什么难点  实在搞不定  就打电话求助STM的FAE   呵呵  帮你顶一个

楼主:
我接口就是usart的RX TX GND ,接到USB转串口接口上。都找吧到哪里出问题,你这边有STM的FAE的电话?

网友B(2013-05-03):
楼主解决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