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QUARTUS II 11.0导出QXP文件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07):
就是在7.2的时候我都可以导出来QXP文件 到了11.0的时候
我导出就提示Perform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before starting exportation
7.2的时候类似提示 在设置里设置了就可以,但是11.0里没有那个选项了
在设置那里我设置成了自动输出 也没有文件输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求解答

楼主:
菊花残 满地伤 大家快来点帮忙

网友A:
如何用quartus_cdb命令行导入"Quartus II导出分区"(.qxp)文件?
说明

如果你需要用高级导入方法取代简单把Quartus® II导出分区文件(.qxp)加入工程的方法,你可以用以下流程导入这个实体:

一、确保工程例化了这个实体和这个实体已经创建了分区。

二、使用Quartus II编译器数据库接口程序quartus_cdb,载入需要的程序包,并打开工程。

三、创建一个PARTITION_IMPORT_FILE全局约束,让实体,分区和.qxp文件关联。

四、如果你想要导入多个.qxp文件,为每个qxp都创建 PARTITION_IMPORT_FILE全局约束。

五、最后,执行incremental_compilation_import流程去导入这些分区。

以下例子展示命令行使用quartus_cdb把.qxp文件导入工程

# 载入需要的程序包
load_package incremental_compilation
load_package project
load_package flow

# 打开工程
project_open <project_path/project_name>

# 加分区导入文件约束
set_global_assignment –name PARTITION_IMPORT_FILE \
-entity <entity_which_instantiates_imported_QXP> \
-section_id <name_of_partition_being_imported> \
<filename>.qxp

# 执行导入命令
execute_flow –incremental_compilation_impor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