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一般可以在140度温度下工作多长时间

楼主(2013-03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恐怕PCB没啥大事,上面的电子元件大多毁了……

网友B:
如果 是防火的,应该不会冒烟,,呵呵,,

网友C:
看PCB板上的元件的能承受的最高温度,有些元件超过最高的温度,很容易损坏。

网友D:
140度,对绝大多数pcb都没有问题。一般的元器件标称120度,140度的时候不会损坏,但是可能性能就不稳定了。

网友E:
节温150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