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bview中USB串口通信编程,运行出错(VISA驱动已装)

楼主(2013-03-07):
我在运行LABview时,遇到这种情况:,而且我的VISA驱动已装:,请教这怎么解决?

网友A:
版本兼容么

网友B:
关闭软件,再打开一次

网友C(2013-05-23)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呢?

网友D:
usb转串口?楼主给的图是USB设备的驱动
如果你的芯片不带有USB高速引擎是不用装的
像普通单片机串口不需要装驱动

网友:
就是,直接用VISA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