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AM的擦写时间一般在哪个数量级啊?

楼主(2013-03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直接写就可以了,RAM是电路。可以很高,最高的有多高,我就不知道了。
常用的,一般几十ns

网友B:
这个问题本身就很菜,怎么回答呢?

网友C:
RAM无所谓擦,直接覆盖写入即可,写入速度跟具体芯片有关,以器件手册为准,脱离了具体型号谈时间没有意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AM无所谓擦,直接覆盖写入即可,写入速度跟具体芯片有关,以器件手册为准,脱离了具体型号谈时间没有意义 ...

好吧也就只能这样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