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单片机和3.3V单片机通讯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07):
我用两款单片机通讯。一个5V,dspic30f5013,1个3.3V,PIC24EP256GU814。
两个怎么通讯呢?用SPI,I2C通讯。请问高手,该如何实现电平匹配问题。
谢谢!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网友A:
IO均为弱上拉型时可以直连,只有强上拉型IO需要使用电平转换器件,单向端口可以低转高可以用75HCT门线路,高转低串个限流电阻或用电阻分压都可以。

楼主:
谢谢春阳大侠!

网友B:
楼上正解啊

网友C:
先看看3.3V MCU的IO是否支持5V输入
如果不是可以用三极管
或者用芯片mc14504之类芯片也可以

网友D:
不想用电平转换IC呢,就用MOS管做

网友D:
电平转换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