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初始化串口的时候每次都进入到启动代码中

楼主(2013-03-07):
我运行一个程序,在初始化串口的时候每次都进入到启动代码中,什么情况啊?

网友A:
应该是寄存器设置错误  或者是优先级设置错误  导致初始化时将中断标志位清零  从而进入初始化状态  这是我个人的推测

网友A:
顺便帮你顶一个 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帮忙解决一下   呵呵

网友B:
从LZ的描述,貌似在执行串口初始化的时候,发生了异常(中断),PC跳转到上图的位置。而且从图中可以看到,若干中断的处理程序XXX_IRQHandler都没有实现嘛,因此跳到B.这里。估计LZ在初始化串口时使能了发生或接收中断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