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一次中断,中断程序会执行两次,求解

楼主(2013-03-07):
DSP  外部中断,我给一次中断,中断程序会执行两次,什么情况啊??

网友A:
中断一进去就把中断屏蔽并且马上把标志位清零

网友B:
要判断优先级的关系,如果第二个优先级高的话进行第二个,第二个执行完了再执行第一个。如果第一个优先级高的话,执行完第一个在执行第二个

网友C:
是不是你中断的模式设得不对,如果模式设对了,2楼的应是正解

网友D:
楼主如何判断程序执行了两次呢?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?……

网友E:
电平中断,还是沿中断呢

网友F:
这个也有可能是外部中断环境不好造成,之前我做过实验,和你类似。如果你把DSP两只脚互接,一只产生脉冲作为中断条件,再判断,如果还进两次,那才说明真有问题了

网友G:
如何检测出来的两次中断的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如何检测出来的两次中断的?

中断里打断点,不可以么?

网友H:
试一试是不是没有给出一段时间防抖动,给一个延时

网友I:
我感觉由于是同一个中断,优先级是一样的,所以在没运行完中断程序的时候,如果又来一个中断,就不会执行中断,而是等到原来的中断程序运行完在进中断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中断里打断点,不可以么?

有可能是你继续执行之后再次碰上中断了!

网友G:
你可以使用led显示终端的计数,看看是执行了几次!

网友G:
或者使用串口发送来判别

楼主:
中断标志位都是要通过软件清零的,此贴已结,谢谢大家

网友J:
引用 网友E:
电平中断,还是沿中断呢

同意你的看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