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Jlink一上电,指示灯就不停地闪烁,下载时提示没有发现

楼主(2013-03-07):
Jlink一上电,指示灯就不停地闪烁,下载时提示没有发现  Jlink,什么状况啊?

网友A:
USB没枚举。

尝试以下:
USB线断了
USB插头或芯片的USB功能坏了
重启电脑
电脑的USB坏了。

网友B:
有很多种可能性

网友C:
应该是传输线断了  你自己仔细查一查   这个纯粹是体力活   仔细查一查  应该是可以搞定的

网友C:
相信自己  楼主  这个问题是最最基本的问题    你是可以搞定的   呵呵

网友D:
盗版JLINK,程序掉了

网友E:
重启电脑,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。

网友F:
一般都是固件故障,得重新刷一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