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2812中CMPR1寄存器的位定义

楼主(2013-03-07):
F2812中CMPR1寄存器的位定义,各位同仁谁那有啊,急需!!!谢谢啦先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CCS自带的帮助文件里应该有吧

网友B:
F2812的datasheet里面应该有

datasheet里面一般不会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2812的datasheet里面应该有

谢谢这位仁兄,能否给截个图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