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t7022B电能表,采样电流总是不稳定,求指导!

楼主(2013-03-07):
各位大侠,小弟目前遇到一个问题,想请教大家。ATT7022B采样三相电压、电流。发现一个问题就是B相和C相得到的电流值会不停的跳动,主板在不接PT和CT信号时,同样也会跳。这样排除了PT、CT采样板的问题,主板上电流和电压信号连接在ATT7022上的电路是完全一样,为何会出现只有B和C相电流跳动的情况呢,在没有PT、CT输入时,A/B/C电压显示0.0,A电流0.0,但是B和C相会不停的显示0.0或者102.0等数字。求各位前辈给予指导,不胜感激。

在未接任何输入信号时,显示的值。左边从上往下代表ABC电压,右边从上往下代表ABC三相电流值。

网友A:
进到7022采样通道的信号没问题吧,会不会什么干扰串进去了。硬件没问题的话,可以再查查软件计算时通道没有错乱

网友B:
会不会是显示的原因~这时候的调试建议还是串口统统的打印到PC比较直观~

不要先急着调液晶~

网友C(2013-05-18):
你发个完整的工程上来啊 大家帮你参考一下  现在也不清楚是你电路设计的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