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谁知道有存储容量在1M Byte以上,耐温125°的EErm或norflaosh?

楼主(2013-03-07):
   请问谁知道有存储容量在1M Byte以上,耐温125°的EEprom或norflaosh?管脚为8管脚串行SPI通信方式的最好。
有的请提供以下芯片型号最好有代理商联系方式,在此感激不尽了。如果合适30分都送您了。

网友A:
有的,在网上一搜索就能找到。我现在用的手机,没法给你发更详细的信息。

网友B:
楼主,你说的是Flash吧,我们有2M,4M,8M的都有,代理商可以加我QQ联系254305897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的,在网上一搜索就能找到。我现在用的手机,没法给你发更详细的信息。 ...

收了很久真的收不到。

网友B:
我这里是笙泉的代理商,你可以跟我们这边联系,有你需要的芯片

网友C:
华邦的w25x16满足你的需求。类似的芯片还有很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收了很久真的收不到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9%AB%98%E6%B8%A9EEprom&rsv_spt=1&issp=1&rsv_bp=0&ie=utf-8&tn=baiduhome_pg&rsv_sug3=2&rsv_sug=0&rsv_sug1=2&rsv_sug4=615&rsv_n=2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华邦的w25x16满足你的需求。类似的芯片还有很多

这个片子耐温只有85度吧,没有125度的。

网友D:
这个规格,一般要找大厂商,不过不一定能通过审查。

网友E:
这个温度级别的确实不容易找。可以去TI看看它的高温闪存出货了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温度级别的确实不容易找。可以去TI看看它的高温闪存出货了没。

谢谢

网友C:
不好意思,忘记看温度这个指标了,这个你也还是要多联系代理商,因为很多芯片都会有军工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