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请教一个性价比高的DCDC方案,输入48V,输出5V,功率1w

楼主(2013-03-07):
产品48V供电,需要DC-DC将其转换为5V.之前用MP4560芯片解决,考虑到成本问题,希望找个性价比更好的降压方案,希望熟悉的帮忙一下,多谢了。输入48,输出5v,功率小于1w。

网友A:
输入有点高,没用过类似的,只能帮顶了

网友B:
这个性价比如何,可以接受?
是性能优先还是价格优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性价比如何,可以接受?
是性能优先还是价格优先?

价格优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性价比如何,可以接受?
是性能优先还是价格优先?

什么软件这么牛X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性价比如何,可以接受?
是性能优先还是价格优先?

呀 很好很强大 真心佩服得很

网友D(2013-05-12):
这是啥软件?能共享一下不?找IC真方便

网友D:
找到了,就是TI的电源设计软件,在主页上就有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找到了,就是TI的电源设计软件,在主页上就有

找不到啊  给个网址吧:):)

网友F:
用tmg0304可以实现

网友D:
tipower.21ic.com
右侧栏目里填上需求,然后点设计就出来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tipower.21ic.com
右侧栏目里填上需求,然后点设计就出来了

3Q!!

网友G:
这小的功率!…5v/1w/0.2A…用最简单串联型稳压电路及可!…

网友H:
用美国凌特的电源IC,效率高,就是价格比较贵

网友I(2013-06-19):
这个怎么样?耐压65V的,应该完全满足,不过48V降到5V,功率那么小,效率应该不会太高

网友J:
用这个吧  换个稳压管  就是5V        输入可以6-300V ;P

网友J:
续流二极管注意耐压

网友K:
顶贴!!一分钱一分货 太垃圾的IC做出的产品也好不到哪去

网友G:
血醒味、苍蝇们“嗡”的一声、围了过来·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