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那个师傅帮帮忙,解答一下关于lm317的问题、

楼主(2013-03-07):
我用lm317在ADJ那个脚加-1.25v,要是用单片机控制,控制端还是接在317的ADJ端吗?帮帮忙,谢谢。。。

网友A:
单片机不能输出负电压吧?

网友B:
当然不能用MCU的管脚直接控制,可以通过模拟开关、晶体管、MOS管之类的来实现,具体看你的系统内负电源电压和相关的设计要求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然不能用MCU的管脚直接控制,可以通过模拟开关、晶体管、MOS管之类的来实现,具体看你的系统内负电源电压 ...

我用单片机通过DA输出控制lm317的,我的问题是,我从电源引入负电源-1.25v,接在317的ADJ脚上,解决0负起调,然后我要用DA控制317,是不是将DA的输出接在317的ADJ脚上?我的意思是负电源和DA输出都是接在ADJ脚上吗?麻烦解答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B:
那当然是不行的,MCU的IO不准许接负压,就是正压都不准许,会发生电平竞争的烧毁IO的。

网友C:
DA输出也是正的,接个反相器再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当然是不行的,MCU的IO不准许接负压,就是正压都不准许,会发生电平竞争的烧毁IO的。 ...

我的问题就是这里。又要引入负电源,又要可以控制lm317的输出大小,怎么控制? 任务要求是输出0~25V,最大电流可达2A,如果用lm317不行,有其他思路吗?请指导一下,我很多都不懂,

网友B:
楼主的想法是错误的,负电源不能那么接,否则运放的输出会被强制为-1.25V,那就是短路!正确的做法是用正负电源给运放供电,同时给运放适当的偏置使运放能够输出负压。

网友D:
学习,不是太明白啥意思的,再详细点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