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阻容降压的问题。

楼主(2013-03-07):
(图片)

网友A:
R1问题不大,R2则不妥

网友B:
R1是限流电阻,同时起到降压作用,R2的引入是为了在电源断开时泄放电容中的电荷。

网友C:
R1 限流 R2 一般并接在0.33uf 上,
这样接也可以,但是欠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1是限流电阻,同时起到降压作用,R2的引入是为了在电源断开时泄放电容中的电荷。 ...

这里的限流电阻有什么作用吗?不用有什么影响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1 限流 R2 一般并接在0.33uf 上,
这样接也可以,但是欠妥

这里的限流电阻有什么作用吗?不用有什么影响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限流电阻有什么作用吗?不用有什么影响呢?

限制“浪涌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1问题不大,R2则不妥

R2如何不妥呢?还有我用仿真测得是R1的电流是4.625A,R1两端的电压是217V,这样的话R1的功率会很大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2如何不妥呢?还有我用仿真测得是R1的电流是4.625A,R1两端的电压是217V,这样的话R1的功率会很大啊。 ...

我是针对主题的省略说法
1. R2以并联C两端为好
2. R1选取有讲究:一要防浪涌二要功率不太大三要抗浪涌

网友C:
仿真千遍 不如实际焊接调试一遍,注意用隔离变压器接市电来调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仿真千遍 不如实际焊接调试一遍,注意用隔离变压器接市电来调试

刚刚用示波器测了一下,立刻跳闸了。看来隔离变压器是必须的啊。

网友D:
这两边的接地连在一起不跳闸才怪呢!

网友E:
电路问题大,实际搭接试验,一定要注意啊安全(最好隔离220V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限流电阻有什么作用吗?不用有什么影响呢?

不用的话瞬态电流会比较大,对后级的冲击明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用的话瞬态电流会比较大,对后级的冲击明显。

我用仿真测得是R1的电流是4.625A,R1两端的电压是217V,这样的话R1的功率会很大啊。

网友B:
R1要合理取值。

网友D:
还没看出问题吗?晕死!电流是否和这个很接近呢:220V/47Ω=4.68A  而C1的容抗Xc1=1/(2*pi*f*C1)=9646Ω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刚刚用示波器测了一下,立刻跳闸了。看来隔离变压器是必须的啊。

用两芯的示波器,就不会跳闸了!

网友D:
糊涂的人啊!还在讨论什么呢?看看这吧!

网友G:
LZ先学会如何安全的使用示波器,这个最要紧。
技术差,大不了工资低。
不会保护自己,重着没有命,轻着造成很大损失,老板开了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LZ先学会如何安全的使用示波器,这个最要紧。
技术差,大不了工资低。
不会保护自己,重着没有命,轻着造成 ...

谢谢前辈的教诲!安全最重要,技术可以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。

网友H(2013-05-21):
引用 楼主:
R2如何不妥呢?还有我用仿真测得是R1的电流是4.625A,R1两端的电压是217V,这样的话R1的功率会很大啊。 ...

那么大么,电源才120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