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编写了个程序数码管的简单问题,不能正常工作

楼主(2013-03-07):
芯片:at89s52,
语言:汇编

问题描述:LED等是灭了一会猛一亮,又灭了,我是想让它,先不亮1s后显示0,再过一秒显示1,实际与想法相差**啊。

代码如下:
;显示电子钟的秒数的变化
org 0000h
ajmp main
org 0030h
main:
         mov p2,#00h
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mov p2,#044h
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mov p2,#7eh
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lcall Delay
ajmp main

Delay:
      mov r5,#0ah
      delay_3:mov r7,#0ffh
      delay_1:mov r6,#0ffh
             delay_2:djnz r6,delay_2
             djnz r7,delay_1
       djnz r5,delay_3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。

网友A:
              mov p2,#00h

07.         lcall Delay

08.         mov p2,#044h

09.         lcall Delay
楼主你的程序到这句后面应该把这句放上去mov p2,#00h
清零P2口再加这句lcall Delay
然后接上面的应该就可实现你要功能了

网友B:
在最后打上ret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v p2,#00h

07.         lcall Delay

这个试了,不管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最后打上ret试试

正解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