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的开发中,代码优化是否是至关重要的?

楼主(2013-03-07):
DSP的开发中,代码优化是否是至关重要的?如图,经过人工优化后的代码量与优化前的代码量实在差别太大了。

代码优化的工作都是在汇编语言层面上完成的,个人感觉每用C写完一个程序都再用汇编优化一下,是不是增多了很多工作量且更容易出错,不知道各位大侠都是怎么处理的?

网友A:
以前必须这么处理,C写框架,核心算法用汇编写(甚至纯汇编)。优势互补。
不过现在的编译器的优化效果非常的好,实际上除非要求达到90%以上的资源利用率,一般的话用编译器自己优化也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前必须这么处理,C写框架,核心算法用汇编写(甚至纯汇编)。优势互补。
不过现在的编译器的优化 ...

嗯,非常感谢

网友B:
使用的过程中具体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 但是代码优化着实很重要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