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812开发板和仿真器

楼主(2013-03-07):
兄弟们啊,我的开发板通过仿真器演示,开发板跟仿真器连接断了,开发板断电,再上电后,之前通过仿真器烧的代码怎么不见了的????谁可以解释解释????

网友A:
不会是没烧进去吧?

网友B:
估计你只是烧到ram里去仿真了一下,没烧到flash里吧。

楼主:
那请问下:将代码烧进Flash中,要添加什么文件,以及怎么怎么设置???或者编代码时要加什么????等等,烦请帮忙兄弟们,

网友C:
肯定是没烧写进去  添加flash.cmd   然后烧写 不是run

1111

网友B:
听版主的准没错

1111111111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肯定是没烧写进去  添加flash.cmd   然后烧写 不是run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