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] WRB2405ZP-3W坏了,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3-03-07):
之前买了两个模块,一个是VRA2415LD-15W,一个是WRB2405ZP-3W,焊在一个板子上,两个模块24V输入接在一起,今天通电调试了一会,VRA2415LD-15W接了负载测试,WRB2405ZP-3W空载着(输出什么都没接),后来发现WRB2405ZP-3W发热厉害,测了发现没电压输出了。之前还好好的,是不是输出不能空载?

网友A:
嗯  开关电源应该是都不建议空载的

网友B:
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关于产品使用有问题的帖子,不像某些帖子~~~

楼主:
不接负载的话,至少要接一个电容?

网友C:
你好,严格来说电源是不允许空载使用的,出现您遇到的模块损坏无输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:
1.两个模块共输入,VRA2415LD-15W带载运行,在启动时会有较大的启动冲击电流与纹波反射电流,该电流对WRB2405ZP-3W会有影响,因为WRB2405ZP-3W功率相对较小,内部功率器件的额定电流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冲击电流而损坏。建议您在两个模块的输入端都接LC进行滤波,电感由于其内阻的存在会对冲击电流有一定的抑制作用。
2.WRB2405ZP-3W空载运行,电源处于非正常的工作模式下,此时建议您在输出端给加上假负载,使其负载电流能保证在额定负载的10%以上。
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留下联系方式或者直接联系我司FAE进行沟通。

网友D:
嗯 很有借鉴意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严格来说电源是不允许空载使用的,出现您遇到的模块损坏无输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:
1.两个模块共输入 ...

你好,VRA2415LD-15W正负15V负载各150mA,室温25摄氏度左右,模块工作一段时间,温度升到48摄氏度左右并稳定在这个范围,请问是否在正常安全范围内?加散热器多少钱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不接负载的话,至少要接一个电容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好,VRA2415LD-15W正负15V负载各150mA,室温25摄氏度左右,模块工作一段时间,温度升到48摄氏度左右并 ...

温升23℃,工作正常!没有必要加散热器进行散热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金升阳DC-DC模块空载性能不能保证都满足技术手册上的规格要求,但是绝对不会坏!
...

说得很绝对,但是能举出其他烧坏的原因吗?发现坏的时候是输入通电的,工作有一会儿了,后来发现发烫特别厉害,能上七八十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说得很绝对,但是能举出其他烧坏的原因吗?发现坏的时候是输入通电的,工作有一会儿了,后来发现发烫特别 ...

电源损坏的原因一般就是高电压或者大电流,开机会有很高的发热大多是大电流时由于开关器件本身存在内阻,根据你的应用情况,两个模块输入并联应采取限流滤波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