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光控路灯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07):
对着领导给的PCB画了个原理图,图中GR是光敏电阻。
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,
1:图中LM258是如何实现比较功能的,麻烦详细讲讲。
2:VR1或VR2可以取消一个或者全部取消直接用固定电阻代替吗?
3:像这种光控路灯电路,通常是要求光强低于多少的时候LED会点亮?
4:如何来对电位器进行调节呢?我的想法是用一定强度的光照射GR,然后调节电位器,刚好点亮LED即可,打胶固定。这样对吗,还是有更好的办法,请指导。
我检查过电路图应该是没有画错,如果各位发现有错误的地方也请帮忙指出。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

网友A:
光敏电阻就是跟着照度变化改变阻值,下面那个跟随器没看懂是干嘛的,楼主实测一下这个运放各点的电压,严防电路图抄错。U1A的+端检查是否抄错了,这个结构无法理解。

电位器可以用固定电阻代替,其实一般从可靠性上看,应该用固定电阻,只要楼主能够通过提高一致性取消可调电阻,老板就应该表扬你了。

至于照度的设计,你应该先去研究这个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,走廊,卧室?还是路灯,找到相关环境下的照度需求,在环境光低于这个照度值的时候,就应该开灯了。

网友B:
下面LM358跟随器的输出,是不是应该接到上面LM358比较器的V+做参考比较电位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敏电阻就是跟着照度变化改变阻值,下面那个跟随器没看懂是干嘛的,楼主实测一下这个运放各点的电压,严防 ...

果然图纸画错了,下面我改过了,把R11接U1第三脚。

网友A:
下面是电压跟随器,上面一个做比较器,105的电阻是在做施密特,这个电路整复杂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面是电压跟随器,上面一个做比较器,105的电阻是在做施密特,这个电路整复杂了。 ...

还有一个问题请教版主,R12有什么作用呢?

网友A:
0欧姆电阻,估计是当调试用的跳线用的,用来测LED的好坏。

网友C:
学习了,总于找到学习的地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