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不用固件库怎么用SDIO读内存卡啊

楼主(2013-03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自己写驱动呗,还能怎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写驱动呗,还能怎么样

RCC->APB2ENR|=1<<11;
RCC->AHB1ENR |=1<<3;
RCC->AHB1ENR |=1<<2;

GPIOD->MODER=0X00000020;
GPIOC->MODER=0X02AA0000;
GPIOC->PUPDR= 0x00000000;
GPIOD->PUPDR= 0x00000000;

GPIOC->AFR[1]=0X000CCCCC;
GPIOD->AFR[0]=0X00000C00;

SDIO->POWER=0X00000003;
SDIO->CLKCR|=1<<8;
SDIO->CLKCR|=0x04;

SDIO->ARG=0;

        SDIO->CMD|=1<<13;
        SDIO->CMD|=1<<12;
        //SDIO->CMD|=1<<8;
        SDIO->CMD|=1<<6;

        SDIO->CMD|=1<<10;
还需要设置什么,我测量时钟线无信号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CC->APB2ENR|=1PUPDR= 0x00000000;

GPIOC->AFR[1]=0X000CCCCC;

基本上就是少配置了某个地方

如果是GPIO口模拟的话一般是使能没配

不过看你的配置方式应该是使用了某个外设接口了,这样的话估计是总的外设时钟没打开。

网友B:
你闲的蛋疼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闲的蛋疼吗?

何出此言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何出此言

固件库不就是直接操作的寄存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