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TI 的BUCK DC-DC电源芯片持续输出电流5A到10A?

楼主(2013-03-07):
大家推荐下!谢谢

网友A:
一般的IC不会有这么大电流的,这么大电流的估计会很贵。可以用普通的DC-DC芯片外加开关管扩流,做好散热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B:
这个太大了吧,同意楼上的,片子很很贵的

网友C:
一定要外加mos管扩流,并做好热设计。

网友D:
输入电压是多少呢?
输出多少呢?

网友E:
大电流的管子一般是外置的,内置的这么大的比较少。不过这么大电流的没用过。

网友D:
intersil 有许多大电流小封装的 近来宣传的比较多,没用过,你可以看看

网友F(2013-05-10):
有,而且不少

网友F:
TPS54020 - 10A, 4.5V to 17V input, SWIFT™ Synchronous Step-Down Converter with Light Load Efficiency NEW
ACTIVE 1 4.5 17 0.8 15 10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15 0.6 98 Adjustable Enable
Power Good
Tracking Catalog -40 to 150 15VQFN 3.45 | 1ku
TPS54010-EP - Enhanced Product 2.2-V to 4-V, 14-A Output Synchronous Buck PWM Switcher HiRel
NEW
ACTIVE 1 2.2 4 0.9 2.5 14   Buck 14.5 13 90  Enable HiRel Enhanced Product -55 to 125 28HTSSOP 8.50 | 1ku
TPS53319 - 14A Step-Down Regulator with Integrated MOSFETs ACTIVE 1 1.5 25 0.6 5.5 14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22 0.32 90 Fixed Enable
Light Load Efficiency
Power Good Catalog -40 to 85 22SON 3.50 | 1ku
TPS53353 - High-Efficiency 20-A 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 in PowerStack™ Package ACTIVE 1 1.5 25 0.6 5.5 20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28 0.32 90 Adjustable Enable Catalog -40 to 85 22SON 3.95 | 1ku
TPS53355 - High-Efficiency 30-A 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 in PowerStack™ Package ACTIVE 1 1.5 25 0.6 5.5 30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40 0.32 90 Adjustable Enable Catalog -40 to 85 22SON 4.65 | 1ku
LM21215A - 15A High Efficiency Synchronous Buck Regulator with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ACTIVE 1 2.95 5.5 0.6 5.5 15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20  100 Adjustable Enable
Power Good
Tracking Catalog -40 to 125 20HTSSOP 3.55 | 1ku
TPS56121 - 4.5V to 14V Input, 15A High Current Synchronous Step-Down Converter ACTIVE 1 4.5 14 0.6 12 15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21 2.5 93 Adjustable Enable
Power Good Catalog -40 to 125 22SON 3.80 | 1ku
TPS56221 - 4.5V to 14V Input, 25A High Current Synchronous Step-Down Converter ACTIVE 1 4.5 14 0.6 12 25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35 2.5 93 Adjustable Enable
Power Good Catalog -40 to 125 22SON 4.75 | 1ku
LM21212-2 - 12A High Efficiency Synchronous Buck Regulator with Adjustable Switching Frequency ACTIVE 1 2.95 5.5 0.6 5.5 12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17  100 Adjustable Enable
Power Good
Tracking Catalog -40 to 125 20HTSSOP 3.30 | 1ku
LM21215 - 15A High Efficiency Synchronous Buck Regulator ACTIVE 1 2.95 5.5 0.6 5.5 15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20  100 Adjustable Enable
Power Good
Tracking Catalog -40 to 125 20HTSSOP 3.55 | 1ku
LM21212-1 - 12A High Efficiency Synchronous Point of Load Buck Regulator with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ACTIVE 1 2.95 5.5 0.6 5.5 12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17  100 Adjustable Enable
Power Good
Tracking Catalog -40 to 125 20HTSSOP 3.30 | 1ku
TPS53315 -  4.5V to 25V Input, 12-A Step-Down Converter with Integrated MOSFETs ACTIVE 1 3 15 0.6 5.5 12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21 0.32 90 Adjustable Enable
Light Load Efficiency
Power Good Catalog -40 to 85 40VQFN 3.50 | 1ku
TPS54073 - 3V to 4V Input, 14A Synchronous Step-Down Converter with Disabled Sinking During Start Up  ACTIVE 1 2.2 4 0.9 2.5 14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14.5 13 90 Adjustable Enable
Power Good Catalog -40 to 85 28HTSSOP 8.00 | 1ku
TPS54010 - 3V to 4V Input, 14A Synchronous Step-Down Converter ACTIVE 1 2.2 4 0.9 2.5 14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14.5 13 90 Adjustable Enable
Power Good Catalog -40 to 85 28HTSSOP 4.25 | 1ku
TPS51362 - 22-V Input, 10-A Integrated FET Converter with Ultra-Low Quiescent (ULQT) ACTIVE 1 3 22 0.6 2 10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12 0.1 87 Adjustable Enable
Light Load Efficiency
OVP
Output Discharge
Power Good Catalog -40 to 125 28VQFN 3.20 | 1ku
TPS51363 - 22-V Input, 8-A DC/DC Converter with Integrated FET ACTIVE 1 3 22 0.6 2 10   Buck
Synchronous Buck 12 0.56 87 Adjustable Enable
Light Load Efficiency
OVP
Output Discharge
Power Good Catalog -40 to 125 28VQFN 2.70 | 1ku
TPS51367 - 22-V Input, 12-A Integrated FET Converter with Ultra-Low Quiesce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