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由于是自己手工焊接,所以就把过孔放在焊盘上了;i/o口主要是为了方便使用才这么规划的。 我的复位线从晶 ...
引用 网友B:
不要把过孔放在焊盘上。不起振是否是因为MCU 没有可靠启动?复位没有搞好? ...
引用 网友C:
习惯很重要,不要因为方便就随意的放弃规则。via放到焊盘上的主要问题是容易漏锡,或加了绿油后焊不好,复 ...
引用 网友A:
复位电路和数据手册给的是一样的,它是有时候起振,有时候不起振,在不起振的时候用手接触一下晶振旁边的 ...
引用 网友B:
MCU是否有配置晶振的选项?没有配置对?
引用 网友B:
应该还是晶振配置的问题,只要输入电源稳定,单片机没有一直在复位重启的问题就不应该是布板的问题。你把晶 ...
引用 网友D:
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,我提一个肤浅的原因,你晶振的焊接是否有虚焊呢,之前我遇到过,由于锡没吃透 ...

网友E(2013-03-27):
我在调板的时候,遇到晶振不起振,首先想到的是换掉。然后再换电容。:lol

网友F:
晶振外壳需要接地,干扰会引起连续复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