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仿真与烧写后DSP AD采集电压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07):
背景:用一块主控板做模拟信号采集,主控板由TMS320LF2407A及EP3C16F484I7和一些外围电路组成,模拟信号(28V)在进入DSP之前先经过预处理,分压(变为原来的十分之一),射随变换之类的,然后由DSP的AD进行采集,FPGA主要是采集一些TTL电平,在实际运用中,遇到这样一个现象:
    1.烧写的情况下:如果TTL电平不断发生高低变化,变化周期为1.6s,那么采集的模拟信号会出现采不准的现象,体现在,采集的电压换算后降低1V,即为27V,而同时用示波器监测,ADIN0通道电压为稳定的2.8012V,而如果利用电缆转接盒将那几路TTL信号移除则不会有该现象,一旦引入任何一路变化的TTL信号,就会出现该现象;
    2.仿真的条件下,电压一直很稳定,即使TTL不断变化,也不会出现采集的电压不稳的现象。
    3.不论是仿真还是烧写基准电压保持3.3
    4.数字地和模拟地用一个磁珠相连。

请高人指点?
    1.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好使,而下载进去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现象?
    2.如何消除该现象。
    3.也欢迎现场指导,五棵松附近,管饭!嘎嘎

本人做的工作:1.怀疑是地的影响,隧在烧写后仍将仿真器的4,8,10与主控板的JTAG 4,8,10相连,相当于把地接到电脑上。效果:现象依旧。
              2.怀疑是DSP 的AD不小心采到了毛刺,于是采十次,去掉了一个最大值,一个最小值,剩下的八个数做平均。效果:现象依旧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不是很了解   帮楼主顶一个   呵呵   顶起来 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 顶一个

网友A:
对你的问题很有兴趣 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 呵呵

网友B:
是不是外围电路中引入未知干扰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外围电路中引入未知干扰信号

我也有这个猜想,但现在还定位不了,有没有什么好的查找建议,

网友C:
可能是电源不稳定  引入杂波  有没有可能   试试看  将电源和功能电路距离加大  是不是好一点   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电源不稳定  引入杂波  有没有可能   试试看  将电源和功能电路距离加大  是不是好一点   呵呵  ...

今天做实验发现,参考电压高VREFHI相对地线,的确会有0.12V左右的变化 ,而VERFLO相对地线维持在0.4-0.5mV不变,所以断定是参考电压高的变化,导致基准电压变化,但同时有另一个奇怪的现象:我在画电路板时,用了LT1529-3.3电源芯片,输出作为AD的供电,该电源芯片输出的3.3V+经过一个电感到达VREFHI脚,3.3V负经过一个电感与VREFLO脚相连,在实际测量中,发现LT1529-3.3输出稳定,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VERFHI电平发生变化?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,

网友C:
参考电压就那几个元器件  一个一个的排除   看看是否是电感问题   或者是本身信号的冲击电流会产生毛刺

网友D:
这些问题总是很头疼的,电源的干扰问题要首先排除的

网友D:
看下你需要采集的电压稳定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下你需要采集的电压稳定不?

电压一直很稳,拿示波器看过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参考电压就那几个元器件  一个一个的排除   看看是否是电感问题   或者是本身信号的冲击电流会产生毛刺 ...

电感的问题倒还真没怀疑过,明天看看,如果是本身信号的冲击电流产生的毛刺应该不会维持很久,而参考电压改变之后就不再回来了,明天先看看电感,不行就飞根线试下,

网友C:
问题解决了吗   呵呵  顶起来

网友C:
问题解决了   需要公布一下你的心得哦  呵呵

网友C:
在21ic逛一逛   很多问题   其实都是能够解决的   只要不断的探索  不断的尝试  呵呵

楼主:
还木有,还在探索中,一有消息马上公布

网友E(2015-01-27):
问题解决了吗,求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