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HDL这么写,有什么错?

楼主(2013-03-07):
VHDL这么写,有什么错?
LED1,LED2,LED3是输出端口。
    LED1      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     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      : out  std_logic;

RecData: Process
begin
               TagRecData(3 downto 0) <=  axi_gpio_0_GPIO_IO_O_pin(30 downto 27);
                  --the data is should be judeged suitable.
                  if(TagRecData = "0001" 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agRecData = "0010" 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else  if (TagRecData = "0011" 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;
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
  end process RecData;

还没编译,保存后就出现错误,Syntax error near "process".把if部分屏蔽就好了,请问为何?

楼主:
有错吗,怎么找不出来??

网友A:
把这个模块完整的贴出来吧.
这段貌似没问题.

网友B:
ELSIF是一个错误,另一个个人觉得应该是敏感信号的问题,你的PROCESS()里没有敏感信号列表,而进程里也没有WAIT语句。

网友C:
请再加上两个end if

或者如楼上般处理。

网友D:
else if   ——> elseif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