取最大值电路分析。

楼主:
该电路是个求最大值电路。
TEMP_INV_A\TEMP_INV_B\TEMP_INV_C处的电压其实是可变的,3、2、1只是我为了分析方便而取的数值。Vref_5V=5V.
求比较器U44的输出

网友A(2013-03-07):
很简单,哪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高,输出端跟哪个走,输出端电位等于电位最高的那个同相输入端。
哪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高,该运放输出端二极管导通,另两支二极管关断。

网友B:
头次见到这种电路,有点意思。最大的输入建立负反馈,其他输入由于二极管作用破坏了反馈环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,哪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高,输出端跟哪个走,输出端电位等于电位最高的那个同相输入端。
哪个运放 ...

maychang:跟二极管相连的下拉的10K电阻的作用什么?

网友A:
回4楼:
惟其下拉,才能够保证至少有一支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。
若是上拉,可能三支二极管均关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4楼:
惟其下拉,才能够保证至少有一支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。
若是上拉,可能三支二极管均关断。 ...

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,只有下拉了,二极管才能导通,才能形成负反馈?

网友A:
回6楼:
这可不一定,还要看负载性质。如果负载为基极串联了电阻的NPN三极管,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最终流到发射极入地,则图中的下拉电阻可以不用。
N支二极管方向,实际为上拉。若没有下拉电阻,无法构成回路。
如果是选择最小值的电路,各二极管方向与首帖图相反,那就需要上拉电阻。

网友C:
很不错的电路~

网友D:
有点意思,呵呵

网友C:
此处的下拉电阻的作用,是初始状态下保证比较器的输出状态。
没有下拉电阻,前面的比较电路一样工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