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材质的贴片二极管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3-07):
这个不叫什么材质,1N4148的材质都是硅,那个是封装,封装当然可以多种多样。楼主贴中的器件未必就是二极管,需要测量一下查证。方形表贴二极管的封装材料都是塑胶。

网友B:
这个是SOD123封装的4148 比ll-34小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