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模拟产品-信号链] 求LABVIEW的大神来指教

楼主(2013-03-07):
怎么控制4个LED有频率的闪烁的开始与停止,这4个LED是用4个WHILE循环实现的(当然你有更好的也行)怎么都没人呢???!!

网友A:
这玩意没有玩过  应该问题不打  帮你顶一个  楼主

网友B:
看看有没有数字电平芯片   用数字电平芯片  通过单片机控制  可以实现  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

网友C:
您可以用里面的频率信号发生器来做吧
控制直接用与门就行了

网友D:
用ELVIS吧,没有的话就自己搭一个模拟电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