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220V到DC24V,我看论文里大家都是用复杂的电路,我初涉

楼主(2013-03-07):
AC220V到DC24V,24是给线圈做控制用的,我看论文里大家都是用个很复杂的电路,我初涉这些想问下为什么不用三端稳压如LM317出24V呢?

网友A:
交流电吧那是,根据你所需要的电源质量选择电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交流电吧那是,根据你所需要的电源质量选择电路了

这个图中输出的不是直流的?

网友B:
可以用LM317吧,而且应该是更方便了。没觉得不能用啊。

网友C:
1 24V 是工业用电源
2 如果你用317得到24V 那输入电压是多少呢? 这个也要考虑的
3 24V 也许还给其他用,317毕竟输出电流有限
4 你还要考虑317发热问题 你可以自己实践下,317输出0.5A 24V 烫的都不能摸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 24V 是工业用电源
2 如果你用317得到24V 那输入电压是多少呢? 这个也要考虑的
3 24V 也许还给其他用,317 ...

噢谢谢版主嘿嘿,控制用的电流确实不能这么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