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向可控硅 绝缘型与非绝缘型

楼主(2013-03-07):
我要用到一个8A的双向可控硅,封装时TO220的,需要加散热片,用来控制220V大负载。关于绝缘型还是非绝缘型,请教大家:

下面几个问题:
1.是否绝缘,跟塑封还是外置金属片封装无关,外置金属片的也有绝缘型的,塑封封装的也有非绝缘的。塑封封装,不绝缘的话,散热片会带电吗?
2.不绝缘的,塑封封装和外置金属片封装,有什么区别吗?
2.绝缘封装的肯定安全,使用方便。相比之下,谁还会去用有安全隐患的非绝缘双向可控硅啊?

谢谢
坐等高手

网友A:
非绝缘型指散热片与可控硅的管脚相连,加散热器时就要注意了。塑封的主要看是否外露金属散热片,有外露的话才分绝缘型和非绝缘型,无外露的当然都是绝缘的。非绝缘型的热阻相对更低,在大功率场合反而应该优先使用。

网友B:
绝不绝缘,和我们没有关系,
这个是IC设计 封装的工艺
你要背散热片,散热片周围必定有空间,也不会和其他搭电.
再说了,都用到可控硅了,属于强电了,你还随便乱摸?
塑料封装,功率小,发热小
金属封装,功率大,发热大,金属散热快.